八路串口继电器控制板 继电器模块 输出单元

楼主:
八路串口继电器控制板说明

输入电压:DC 12V.板载稳压芯片.

通信协议:异步串行通信协议(RS232),八位数据,一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位.波特率9600bps.

数据格式:帧传送,超时溢出,带数据回传.数据以帧的形式发送,每 帧9字节,如果中途丢失数据,或发现数据校验和错误,那该帧数据将无效,并且不会有数据回传.如果帧数据正确并成功执行命令,控制板就会回发本帧数据.上 层软件可以利用回发来确定控制板是否正确接收并执行命令,如果50ms内没有接收到回传数据,说明和控制板的通信错误,这时应该重发帧数据.以保证控制板 执行命令.
工业现场情况复杂,通信距离长等,都会产生严重的干扰,常出现数据丢失或数据错误等现象.本控制板带校验和,正确执行时回传数据,数据超时 溢出功能,在严重干扰时能保证数据可靠传输,命令正确执行.

帧 格 式:9字节,如下.

   00H

   5AH

54H

地址

命令

数据

返回状态

保留

校验和

第1字节固定是:00H
第2字节固定是:5AH
第3字节固定是:54H(八路串口继电器)、53H(三进三出IO模块)、 52H(五路串口继电器)、55H(十六路串口继电器)

第三字节数据

意义

   52H

五路串口继电器输出

   53H

三进三出IO模块

   54H

八路串口继电器输出

   55H

十六路串口继电器输出

第4字节是:地址字节.由板上跳线决定,当总线上挂了两块控制板以上时,数据发给哪个控制板,就由这地址位决定.

   A1

A0

地址

0(短路)

0(短路)

   00H

0(短路)

1(开路)

   01H

1(开路)

0(短路)

   02H

1(开路)

1(开路)

   03H

第5字节是:命令字节.控制继电器的断开、闭合,读取继电器的开关状态。.
第6字节是:数据字节。根据第5字节来设置。
第7字节是:返回的状态,位7至位0有效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Y7闭合为1
  Y7断开为0

Y6闭合 为1
  Y6断开为0

Y5闭合为1
   Y5断开为0

Y4闭合为1
  Y4断开为0

Y3闭合为1
  Y4断开为0

Y2闭合为1
  Y2断开为0

Y1闭合为1
  Y1断开为0

Y0闭合为1
  Y0断开为0

命令(第5字节)

数据(第6字节)

返回状态第7字节

位开命令  0x01

第n个继电器闭合,如:n=2表示第二个继电器闭合

   Y7-Y0的状态

位关命令  0x02

第n个继电器断开,如:n=4表示第四个继电器断开

   Y7-Y0的状态

全开命令  0x03

所有继电器闭合,本字节可以为任意数据

   Y7-Y0的状态

全关命令  0x04

所有继电器断开,本字节可以为任意数据

   Y7-Y0的状态

组开命令  0x05

几个继电器一齐闭合,如n=00011000表示第四,五个继电器一齐闭合

   Y7-Y0的状态

组关命令  0x06

几个继电器一齐断开,如n=00000101表示第一,三个继电器一齐断开

   Y7-Y0的状态

读状态命令0x07

无效,可以为任意字节

   Y7-Y0的状态

第8字节固定是:00H。保留字节。日后扩展用
第9字节是:校验和
控制板在大电流处铺锡布线, 能保证大电流可靠地通过
优质的接线端子,使线头更容易锁紧,大电流更容易通过,不易掉线.

基本输出:Y7-Y0

Y7 至Y0为继电器开关量常开输出。相当于一个开关。最大电流220V/10A

提供VB源代码,方便用户更 改,自定自己的软件

TEL:13632846183
张工
E-MAIL:jx_0009@yahoo.com.cn
WEB:www.lgmcu.com
Taobao: http://shop33686141.taobao.co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6084471

网友A(2010-07-02):
没任何EMC、EMI措施,一打静电或脉冲群准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