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变绿,还有不能连线

楼主(2010-07-02):
是不是RULES问,如何设置呢?

楼主:
图下方的连线就是连不上,是什么问题,还有如何取消变绿呢?

网友A:
这是DRC 报错了,要关闭,先看看自己的规则设置吧,然后找本书,或帮助文档好好看看

网友B:
中间ic引脚间距小于线间距了

楼主:
我都调成1mil了,还是绿的

网友C:
你看下管脚那个位置是不是有多余的线,双击管脚,会出现管脚属性对话框(这个时候管脚消失),然后你看下原管脚的位置上是不是有多余的线头,去掉即可,我原来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是否符合你这种情况。

网友D:
这个问题是在布线时设置出了问题 ...好好调试下!

网友E:
6楼说的是。可能是芯片的封装你是从别的地方拷过去的,而拷的时候没有去掉多余的线头。

网友F:
看一下跟焊盘相连的线,看看这几条线的NET设置对不对,从别的地方拷封装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G:
DRC一下 然后看看REPORT怎么说的

网友H:
这个情况应该是多个网络表叠加了,或者是网络表连接错误!仔细看一下你布线时的网络表,和器件位置有没有叠加!

网友I:
很明显,net不一样的线,你也硬接上去了。。

网友J:
这个帖子时效性太强了。你那导线和网络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