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值的设定!

楼主(2010-07-02):
各位大侠:

我现在调试一款电源,用的是飞兆的FAN6753。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设定过流保护值!现在照测试看来,每个电源的过流保护值都不一样。肯请解答:

1:这电源的过流保护值(就是输出电流到多大时,IC锁存关闭),是设计时就计算好了的?还是电源做出来后,测试出来的?然后选择一个典型值,填到规格书上去?

2:如果是计算出来的,该怎样计算?

FAN6753的PDF上也没有关于过流保护的描述,小弟愚钝!恳请帮助!

附电源参数:输入:220V 输出:5V/3A;12V/3A

我想设定为:5V路保护值为4.5A;12V路保护值为:4A。电路采样为单路,放在5V路上

上图及FAN6753的PDF及其内部结构。在其内部也没有找到过电流保护比较器,实在是头疼的很。

盼赐教!

楼主:
三脚上就一个6800的电阻

网友A:
“我想设定为:5V路保护值为4.5A;12V路保护值为:4A。”
这只能另加外部电路实现,由FAN6753芯片无法解决,此芯片内部并没有给你把过流保护做进去。

网友B:
"我想设定为:5V路保护值为4.5A;12V路保护值为:4A。电路采样为单路,放在5V路上!"

按你的要求你要把电流比较电路放在次级,比较输出再控制光耦,不要去理会FAN6753内部的东西。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感谢两位版主的帮助!

本来之前用的崇茂的LD7575。它里面有过流比较器,做的还算比较完善!

现在换用飞兆的。虽然待机功耗小了,但是有的地方并不是很完善!另外加过流保护电路的话,认为还不如把方案直接改成LM358+431+光耦这样的。双路采样。

这样直接可以实现过流保护功能。这种电路之前我也调过,做起来会比较顺手!

那按照两位老师的意见:这个电路在不改动的基础上(指不作大的调整,只改动部分元件),是无法实现我设定的过流值进行保护这个功能了?

另:倘若另外加过流保护电路,这个信号也控制光耦,会不会和输出采样的信号冲突?(就是5V输出采样的信号,在控制光耦方面会不会有冲突)

附上崇茂的LD7575的内部结构!

楼主:
自我感觉这个问题有些幼稚!可惜貌似表述不出来,不知道楼主能否理解诶................:L

网友B:
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指LD7575中的OLP Comparator吧?
但是你的要求是“5V路保护值为4.5A;12V路保护值为:4A”,
这两个功率值也不一样,而且也有相加的时候,所以还是用“LM358+431+光耦”吧,
不要寄希望于IC中的OLP功能。

楼主:
咳!
理解了!感谢!

楼主:
依稀记得358+431+光耦 也可以实现过压保护!

我没有记错吧??

楼主:
现在可以设置的比较精确!

现在我把和MOS管串联的那个电阻改成了0.36欧姆的(之前是0.33欧德),现在5V、12V的过流点可以设置在4~4.5A之间!距离我的要求跨了一步!

问题随之出现:因为增大了电阻,也增大了电源误保护的几率!特别是随着工作时间增长,电阻发热之后阻值上升,很有可能促发保护!或者:热态下无法启机!

如下两个疑问,盼高见:
1:如我描述的问题,可有对应良策?个人为人纵然现在做高温测试,如果在高温下工作及保护均正常,也无法100%保证日后的使用中不会误保护。

2:因为这个电源要拿去做CB证书,这个CB认证对过流值有硬性规定吗?有没有具体规定一个范围还是什么的?

网友A:
13楼:
9楼的回复,你没有看懂,所以10楼说“理解了”,实际并没有理解。

楼主:
那通过3脚的检测原边电流。不可以实现吗?

网友A:
15楼:
不可以。

楼主:
maychang:
是因为这颗芯片没有采用PSR技术吗?

网友A:
17楼:
你的电源有两路输出,一路输出过流时另一路不见得也过流,甚至可能一路已达到过流设定值而另一路空载。
这种情况,你是要芯片怎么办?总不能让芯片(和功率管)只给另一路输出,关掉一路吧?

楼主:
确实非常矛盾!头疼!

的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并且我现在的测试也有局限! 我用电子负载模拟过流!并且这路过流时,另一路带的满载(水泥电阻)。 问题在于:我用电子负载模拟这路过流时,整个输出都会关断。

因为这个电路采样点在5V路上,这一路是不能空载的!要不然,无法输出。

12V那路空载,可以正常输出!

,有些乱!我先理理!

谢谢!maychang !

网友D:
12V,5V各加一自恢复保险丝吧,过流保护精度差点,但能保护,其他外围再怎么加器件都不好做,成本也高。

楼主:
有一点疑问:对于两路输出的电源,只要一路保护,IC停止输出,那两路不都是断掉了吗?

一路保护,另一路带载,

能实现吗?

网友E:
12V,5V各加一自恢复保险丝吧,过流保护精度差点,但能保护,其他外围再怎么加器件都不好做,成本也高。
引用 网友D:

RET: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