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 USCI接口

楼主(2010-07-02):
某430单片机支持的接口:USCI_A (UART/LIN/IrDA/SPI) ,  USCI_B (I2C/SPI)

请教USCI_B可以当做UART用吗?USCIA 和USCIB什么区别呀?

相关下载

网友A:
不可以
a和b支持的串行种类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mer  UART
1 USART (SPI or UART)
这两个有区别的是不是只是 USART多支持一个SPI?
Timer UART 比USART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多谢!

网友B(2013-07-30):
USCI_A支持uart和spi模式,USCI_B支持spi和i2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