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测试问题

楼主(2010-07-02):
0~+15V电源可调,在对外供电时,同时测量其电源准确电压值(测量误差不超过2mV,0~100mV范围时误差不超过0.2mV),并经数据采集卡的AI(最大输入10V)端采集,15V转换为采集卡可采集范围的电压,用什么做精度会好一点呢?

网友A:
精密电阻分压加低失调精密运放,2mV的精度的话,可以通过校准,用软件处理掉误差。

楼主:
精密电阻分压即可。
如果你的数据采集卡输入电阻比较低,可能需要一级运放跟随,此运放需要低失调低温漂。

楼主:
精密电阻分压即可。
如果你的数据采集卡输入电阻比较低,可能需要一级运放跟随,此运放需要低失调低温漂。
引用 楼主:

采集卡的输入电阻是G级的

楼主:
4楼:
“采集卡的输入电阻是G级的”
那么精密电阻分压即可。不过,2mV的误差,很可能需要手工校准,或者软件校准。

楼主:
4楼:
“采集卡的输入电阻是G级的”
那么精密电阻分压即可。不过,2mV的误差,很可能需要手工校准,或者软件校准。
引用 楼主:

刚我看了一下要求,在0~100mV范围内的时候误差不能超过0.2mV,这个能做到吗?

网友B:
切换量程应该可以

网友C:
测量精度太高,估计够呛。分档测是正确的。还应考虑,负载不同电源噪声不同的情况

楼主:
测量精度太高,估计够呛。分档测是正确的。还应考虑,负载不同电源噪声不同的情况
引用 网友C:

分档,怎么才能分档啊,你是说切换增益吗?怎么切呢

楼主:
切换量程应该可以
引用 网友B:

量程怎么切呢

网友D:
用单片机+DA+运放。但可能电流不和你要求。

网友C:
运放放大电路中,用开关切换反馈电阻就行了嘛

楼主:
运放放大电路中,用开关切换反馈电阻就行了嘛
引用 网友C:

量程手动切换肯定不行了,可以自动吗?

网友C:
用电子开关,或者继电器嘛

楼主(2010-08-13):
采集卡的输入电阻是G级的
引用 楼主:
0-0.1V量程内误差要求0.2mV呢!

网友E:
只要是单电源,0V 附近的测量误差肯定远大于0.2mV

网友F:
16楼有见解!
单电源运放做不到。

网友G:
用24bit ADC就不用设计量程切换了。

楼主:
只要是单电源,0V 附近的测量误差肯定远大于0.2mV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AD827双电源的!

楼主:
现在实验从0-0.1V测试误差不超过150uV,效果挺好,也没有切量程!

楼主:
问题解决,分压设随校正一下,精度100u左右。

网友H:
微调电位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