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hz天线对液晶的干扰

楼主(2010-07-02):
各位好,遇到一个干扰的问题 ,13.56Mhz的射频天线对液晶的干扰,当我用天线时,液晶上会显示乱码,不是很清晰,但能看到,我试过不调用液晶显示的程序,使用天线时同样会有不清晰的乱码,天线离天线很近,不用天线没有乱码,我也不是很确定天线是否有干扰,我用的是430单片机,大虾能否给分析一下,有什么办法抗干扰吗

网友A:
最好确认下,是否只要天线在工作,液晶就是完全断电都会显示轻微乱码。然后只提供电源,再观察,最后将信号线都接上,再观察
以此判断天线的辐射到底影响到哪一部分,如果是电源,对电源做处理,如果是信号线,对信号线做处理
如果什么都不接,都能看到,改产品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断电如果不给液晶模块初始化,使用天线时液晶没有乱码出现

楼主:
如果我把天线用力掰开使其与液晶距离大于1CM多乱码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