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OS LDO推荐

楼主(2010-07-02):
大侠们,帮忙推荐一款LDO,要求CMOS工艺的。
压差在500mV左右的,输出3.3V
电流150mA~500mA就够了的。
有供应商给我推荐CAT6219
不知道大侠们知不知道更合适的这类芯片呢?
我是想找一款用的人多的芯片,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A:
这种LDO很多呀,输入电压低于5.5V的话可以参考圣邦微电子的(www.sg-micro.com),输入电压高的话可以参考holtek的,到他们网站上自己选择合适的就好了,前者品质高价格低,后者价格可能有量的话才有优势

网友A:
比如圣邦的SGM2008\SGM2020,Holtek的HT7233\HT7833,都是300mA的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