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在电路中永远是两极板间电荷相等,极性相反吗?

楼主(2010-07-02):
(无正文)

楼主:
会不会出现,一个极板带电,而另一个极板不带电的情况?或者另一个极板带电量不一样?

网友A:
严格来说,不一定一样。但按集总参数电路的近似假设,是一样的。

至于是否会出现一个极板带电而另一极板不带电的情形,通常不太可能出现。但有一个情况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那就是,一个电容一头接电压的一端,而另一端接近电压另一端(不相连),分析两极板的电荷分布。

楼主:
也就是说普通电路可以是认为一样的?

楼主:
严格来说,不一定一样。但按集总参数电路的近似假设,是一样的。

至于是否会出现一个极板带电而另一极板不带电的情形,通常不太可能出现。但有一个情况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那就是,一个电容一头接电压的一端,而另 ...
引用 网友A:

通过空气放电吗?

网友A:
只要你是用电路分析,就得近似地认为是一样的。否则就不能区分一个个的独立器件了。

网友A:
to 5L:

没说空气放电。只是想引入点“场”的概念。

网友B:
你说的是电解电容?普通电容电荷可以一直变化(正负,大小),不过是对称变化的。我的拙见

楼主:
回八楼:
我指所有电容。

楼主:
回7楼
能给我解释一下,你那个思考题的,答案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开始,先将两个极板连接到接地线上,将电荷放掉,撤掉接地线。
然后将带电的玻璃棒(事先用丝绸摩擦过)接触极板的一个。
这样就可以使其中一个极板带电另一个极板不带电。

网友D:
各位请注意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谓带电与否,其实只是相对而言
无论怎么做---即便是3,6和11楼所说的那样---也都无法使得"两极板间的电荷"出现正负不相等的现象.
这既是一个物理概念也是一个相对理解问题---

网友D:
如果你对电的概念已经够理解了,剩下的就是逻辑推定.
设一对电极,A极比B极多了10个电子,即是B极比A极多出10个正电子.毫无疑义,题目"电容器在电路中永远是两极板间电荷相等,极性相反"永恒成立.
若能在电路中人工抓取并移动独立电子,那么必有机制反映到另一极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抓起了10个电子,将她们甩在电容的一个极板上。
其中5个电子开始向对面的极板抛媚眼,另外5个电子则不屑滴走到了比较远的外面。
另一个极板上的5个正电子马上向这面张望,而他们的原配5负电子夫人 ...
引用 网友C:

形象,幽默

网友D:
仅有不当表述的幽默是学不了电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