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拟电子技术里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7-02):
最近在复习期末,一复习才发现学了一个学期的书上居然有那么多问题~不好意思。
1.在差分放大电路里的单端输出型电路里,如果射极接的不是电流源而是Re,是不是就说明射极电位不能再看做接“地”?
2。在判断正负反馈的瞬时极性法里,三极管,场效应管的三个极的电位极性是不是对应一样的啊?
3再有就是判断正弦波振荡电路里的瞬时极性好像和判断反馈的瞬时极性不太一样,比如判断反馈,电容这些东西的左右极性一样,而判断振荡电路就不太一样了~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在差放电路中,只要是共模信号作用下,射极电阻都不可以当做接地,因为此时射极电阻上的电流变化不为0…差模信号作用下可以当做接地,因为射极变化为0,射极的电位不变,可以看作接地…负载中点也是这种情况,也可以看作接地…
2,共射,共集电路中三极管的B,E极极性相同,C级相反…共基时C,E同极性…场效应管G,S同极性,D相反…
3,楼主没逛过你们学校的图书馆吧…这些问题你可以在参考书上找到……

楼主:
呵呵,被你说的都不好意思了,期末考试人超多,所以就懒得去了,以后看来得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