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啥东东?

楼主(2010-07-02):
别人的电路板上看到一个元件。一看就以为是一个二极管,而且标号还是D8。可是焊下来一量,两端用万用表都量不出来阻值。直接用电压(限制电流)加在两端,-15V~+15V都没有电流。完全颠覆了我对二极管的了解。(元件确定没有损坏)

按照电路原理来看,是一个振荡器原理,该元件后面接一个互感,通过互感控制mos管,然后给变压器。量了一下变压器输出,大概是80KHz,我直观认为是一个变容二极管。我去电子市场买了几种变容二极管回来,焊上去都不工作,量了一下两端,完全符合普通二极管的特性。我问了好几个买变容二极管的,基本上都是3个脚封装或扁的两个脚封装的,而这东东是圆柱形的,典型的稳压管外形。

不知道这东东是何方神圣?

附件一个是原理图,另一个是外形(网上找的一个图片,有点小差异)

网友A:
变容二极管
通过改变反向电压从而改变电容
...

楼主:
如果是变容二极管的话,量两端电阻应该可以量正向/反向电阻的差异啊。可是这元件正向/反向电阻都是无穷大。

网友A:
你先去了解一下变容二极管吧.
而不是这应该,那应该
...

楼主:
特意买了几种变容管,量了才敢这么说的。

楼主:
本来我一直以为是二极管,可是这样的特性,好像不太符合二极管。

网友B:
楼主的图不是原图,有点小差异也不知道究竟那元件是什么样的,既然标了D8,就当他是个二极管,而正反向都不通的二极管,常见的有两种:双向触发管和双向TVS,楼主可找这两种管子试试。

网友:
有色环吗

网友C:
一个坏了的二极管...
表pia偶~

楼主:
不得不佩服dadodo,它就是一个双向触发管。我买了个换上去就好了。

ayb_ice可能对这样的小问题瞧不上眼,呵呵。大牛都是这样的。 其实想想也不对,变容二极管在电路上很难起振的,况且我最初也怀疑是变容管,可是已经否定了。

还是多多谢谢dadodo,谢谢21ic

网友D:
一看就知道是D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