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号精密放大设计

楼主(2010-07-02):
太久没来了,这个陪我N年的网站,今天重归,还是很有感觉呀,今想起多年没完的一个设计,打算重新完成他,有精密放大设计经验兄弟们一起来聊聊,有好建议一定要提出来呀。
//---------------------------------------------------------------------------
        设计目标:直流电流表,最大工作电流50A,分辩最小电流1mA,5位表头;
//---------------------------------------------------------------------------

            想用   AD620加18位AD;

网友A:
精度要求呢?

网友B:
不用多档切换?有难度

网友C:
应该是加一个精密的小电阻,但是50A包含50000个1mA,也就意味着AD芯片的分辨率要能达到16位以上。
AD的位数高了,设计上就会注意很多问题了,还有,就是速度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不切换量程的话,采样电阻最大也就是0.1欧姆,那么在1mA的时候的采样电压就是100uV,这个噪声应该比较难控制,AD的位数也得很高。

网友D:
50A,0.1欧姆电阻?到时测量电阻有多烫啊,估计热噪声不小。如果能做出来,意义有多大?

楼主:
哦,21IC的人气还是那么的好,一会上来就有这么多人回复了呀,谢谢
   算了算,好像这个电路就可以做到哦,看图。
   参数
        R1     放大倍数50.4
        R2     1mA流过时     压降=1uV       放大后为=50.4uV
                 50A流过时      压降=0.05V    放大后=2.52V      P=2.5W
          18位AD按16位有效算,分辨电压=38.14uV     可以分辨50.4uV

        是不是可以这样算,感觉电压太小了,噪声会不会很难处理,搞过或有更好方案的兄弟吱一声呀

网友A:
你算一下,0.1欧姆的电阻,通过50A的电流,功耗P=50A*50A*0.1欧=250W,就算你这个电阻是那种方形的水泥电阻,散热条件顶多跟电烙铁差不多吧,一把30W的电烙铁就足以熔化焊锡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上面加入的参数了,
我用的电阻是你的1/100呀,上面有参数

网友E:
1m欧?这样的电阻好好好买?

网友F:
这样的电阻是标准化的。
电工测量中,规定分流器额定电压是75mV。那么50A分流器的电阻是75mV/50A=1.5m ohm。
这样的分流器,各大电表厂有成品,不过价格不低。

网友G:
貌似AD620价格不菲啊,自己拼一个仪表放大还是不错的!

网友H:
LM324很便宜,也可以做仪表放大,精度可能比AD620差一倍,需要元件多

楼主(2011-12-02):
项目又没做完,不过先结贴先,那时再开工再来,哈哈,工程师的一个结:)

网友I:
这种大电流测试,最关键的器件就是电流采样电阻,也叫做分流器,英文叫shunt。
国内分流器标准如11楼所言,都可以买到,基本上都是0.5%的,50A的价格很便宜,在淘宝上找一下“50A 分流器”,也就是几元钱。这种国产的分流器从5A到1500A,我有一堆。
但是,如果要求高精度,那就贵得多。前几天eBay有两个高联的二手高精度分流器,分别是30A和100A的,最后成交价396美金:http://www.ebay.com/itm/ws/eBayI ... p;item=180761397990

50A分辨到1mA,精度要求至少应该有50mA吧?那样就是0.1%,我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就是用0.047欧的电阻自己并联,如果需要我给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