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中的Browser 对话框怎么使用?

楼主(2010-07-02):
Arm9  LPC3131
evtr_int_clear(EVT_GPIO4); (EVT_GPIO4为lpc313x_evt_router.h中EVENT_T枚举类型中的一个值)
我的鼠标放在EVT_GPIO4右键选择Go To Definition of "EVT_GPIO4",
发现回不到EVT_GPIO4的定义上去,却出现一个Browser 对话框是怎么回事?
这个Browser 对话框应该怎么使用?

网友A(2011-12-20):
我的也出现了,有什么作用啊,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B(2012-04-25):
我的也是啊,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C:
Browser 对话框是在发现有多个 "EVT_GPIO4" 时, 对你的询问.
你可以在 name 栏里点击, 选择性查找.
我也很奇怪, 在定义常数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BROWSE  窗口.
但编译没有错误. 就这么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