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

楼主(2010-07-02):
现我们公司接到一个尼日利亚客户,说他们电力电压不稳定,停电后电压会从70V变的240V,要求我们给他们配一个稳压器。公司打算给他们配一个UPS不间断电源,发现比较贵,所以我考虑给他们配一个全自动交流稳压器,发现交流稳压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在150-250V。请教如果用交流稳压器,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所谓“全自动交流稳压器”,实际上是个自耦调压器,其旋臂由一个小电机经减速齿轮驱动,电源电压变化时旋臂移动到合适位置而输出比较稳定的电压。从输入电压变化到输出稳定,时间需要0.5~2秒,功率大的动作慢。
会不会有问题,全看你的用电设备是否能够承受2秒甚至更长时间的过压。
另外,因为有机械动作,这种东西的电刷相当容易磨损。

网友B:
电源还是不要省了……

网友C(2010-11-15):
不能省的就不要省!

网友D:
做一个全电压输入的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