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运放用于输入检测输出显示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无正文)

网友A:
这图画的 乱 就一个字

网友B:
看不出C_LED怎么驱动LED显示,也找不到5V在哪里。

楼主:
C_LED是单片机TTL电平输出,高电平时,模拟开关位选至LED,就可以驱动LED显示了。
但此时5V标准TTL会被拉低至3.6V。
另外几个通道是输入电压进入窗口比较器进行检测的。

网友C:
搞不清楚,这是在干啥!

网友B:
这么说,楼主是要用单片机经过模拟开关直接点亮LED。
你的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有多大的驱动能力?

楼主:
STC89的,IO高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好像都是20mA吧,加2K2限流电阻驱动个LED应该是绰绰有余才对。

网友D:
多个引脚都用的话应该数不出20mA

楼主:
测量R30的压降只有0.49V,换言之,输出电流才200多uA,不至于这么惨的...

楼主:
不好意思了,看成STC11的了...高电平是弱上拉,跟传统51一样,不能20mA,叨扰了..

楼主:
总结一下,C_LED被拉低的问题,测量R30的压降只有0.49V,换言之,输出电流才200多uA,STC89的IO口结构依然是传统的弱上拉。
这里改用低电平输出显然是不可行的,使用上拉电阻改善下,低电平不存在大的灌电流,不必担心上拉电阻太低而烧毁IO口,只是略微增加些功耗,可选用500欧姆。

网友E:
我记得模拟快关也有电阻的,电压不同电阻也不同好像4051 在5V的时候有1K的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