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data sheet中各项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0-07-02):
请高手指点IC芯片data sheet中各项参数的含义,如Vio,IL等

网友A:
Vio,输入失调电压,
这个百度一下就都清楚了,或者找个中文datasheet对照一下。

网友B:
“IC芯片data sheet中各项参数的含义”
这个,参数可太多了。先不说IC芯片有模拟和数字之分,模拟芯片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芯片。
各项参数,datasheet中一定有说明,往往要给出典型值和最大最小值,甚至要给出该参数的测试条件,看明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