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通杀技巧

楼主(2010-07-02):
一:开关电源的检修
从检修旧式彩电开关电源中我们知道,一般开关电源损坏率较高的元件有两个,一个
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或启动电容),另一个是脉宽调整电解电容。对于启动电阻(或电容)产生的故障,我们只要注射一下+300V滤波电解电容上的电压在关机后是否很快放掉,就可判断出其是否损坏。而脉宽调整电容一般很很难用万用表测出好坏,因此,我们常用代换法试换。有时初学者在电路图上很难看出哪个电容是脉宽调整电容,这并不要紧,好在电解电容不值钱,你只要将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圈这边的电解电容统统换掉就可以了。一般脉宽调整电容的容量为25V/47uf,也有用25V/100uf或150uf的,个别有用100V/10uf的。总之,一般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都不超过4个。实践证明:这一招对付开关电源电压升高,屡烧行管,有时电源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等故障有特效。
另外顺便提及一点,电解电容尽量选择国外进口优质电容,这种电解电容一般是用棕色或墨绿色塑料皮包装,而且所标使用极限温度为105度。而国产电容一般为85度。另外,脉宽电容使用无极性电容的开关电源一般不易发生故障,如松下M11机心开关电源就很少出毛病,性能十分可靠。
二、CPU电路的检修
无数检修实例证明,CPU电路中易损坏的元件有两个,一个是晶振,另一个是+5V滤波电容。而且这两个元件不同程度的损坏会造成电视机千奇百怪的故障,而且毫无规律可寻。同时,CPU对电源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用数字电压表测得+5V电压很稳定,然而查来查去最后毛病还是出在它上面。
三、行扫描电路的检修
行扫描电路的故障一般为屡烧行管,行幅不足,行电流大等。易损的元件为+B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及12V电源滤波电容。当上述元件有故障时会造成电视机不定期的自动关机(如长虹C2588型机),还有的造成屡损行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电解电容是不能用万用表判断出好坏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认真找出是哪个电容不良屡损行管。因为当你找到那只真正导致屡损行管的故障电容时,你会损失掉好几个行管。
f因此,遇此故障时你只要将上面所担到的电容以及与行电路有关的电容全部换掉,你就可以放心的换上行管开机了。这也是通过无数次的“摔打”所总结出的重要一条。
四、场扫描电路的检修
场扫描电路一般分集面电路场输出和分立元件场 输出电路两种,常见的故障是场上部有回扫线,场线性不良,或场局部压缩并伴有局部回扫线。以上故障一般都是因场自举升压电容、场 供电滤波电容、场负馈电容不良以及场电源供电电路中所串电阻变值造成的。
遇到上述故障,我们只要将场电路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一般故障即可排除。采用这种“通杀”检修法的好处在于,在排除了某个已发生的故障同时,也一并排除了即将产生其它故障的隐患。因为同一批投入使用的电解电容当其中的一只发生故障时,其它的电容不久也将会先后发生故障。
五、视放电路的检修
视放电路中常损坏的电容只有一个,那就是+180V滤波电容。而这只电容由于其损坏的程度不同,产生的故障截然不同,就目前已知的故障不下十余种。其主要的症状有三种:一是图像左暗右亮,二是亮度失控,三是图像拖尾并伴有各种各样的干扰。
我们只要发现图像质量不佳时。首先就要将这只电容换掉,有时当你毫不排除掉在别人看来是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故障时,你会体会到这种方法为你省去了不少事。
六、消磁电路的检修
该电路唯一易损坏元件是消磁电阻,其故障现象是开机烧保险。而当你检查了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关管无损坏时,那么故障元件就只有消磁电阻了,这种故障在检修各种尺寸的彩电中都遇到过。看来是一种通病了。

转自: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3693

网友A:
>10年不修这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