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输入数据中最小值的位置

楼主(2010-07-02):
RS, ST, ge, npu, edge
要找出一段输入数据的最小值的位置。我写了下面一段程序,我防不出结果。请高手们帮忙找下问题。谢谢
以下是代码:
module find_min(Xin,clk,rst,delay);
input [7 : 0]Xin;
input clk,rst;
output[7 : 0] delay;
reg [7 : 0] delay;
reg [7 : 0]min;
reg [7 : 0]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min <= 8'b0;
count <=8'b0;
delay <=8'b0;
end
else if(Xin <= min)
begin
min <=Xin;
count <= count + 1;
delay <=count;
end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endmodule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只需把要找出一段输入数据的最小值的位置。我写了下面一段程序,我防不出结果。请高手们帮忙找下问题。谢谢
以下是代码:
module find_min(Xin,clk,rst,delay);
input [7 : 0]Xin;
input clk,rst;
output[7 : 0] delay;
reg [7 : 0] delay;
reg [7 : 0]min;
reg [7 : 0]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min <= 8'b0;
count <=8'b0;
delay <=8'b0;
end
中的min <= 8'b0;改为min<=Xin;即可。
谢谢

网友A(2012-04-17):
我前面也是出现你出现过的问题,刚用你的方法改了,就可以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