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怎么输出稳定峰峰值的波形?

楼主:
要求输出峰峰值稳定的正弦波.这个电路S点峰峰值稳不住,负载电阻R6大约在1-20欧姆间变化,S点峰峰值也跟着变,大约变化幅度有40,50mv,是什么原因?怎么改进呢?

网友A(2010-07-02):
没有反馈,输出肯定会随着负载变化啦

网友B:
555输出是方波,经两级RC滤波就想得到正弦波?这个正弦波肯定很不好看的。
如果频率固定,如2楼所说,加负反馈来稳定输出幅度。如果频率也变化,那谁也没办法,除非改电路。

网友C:
引入电压负反馈

楼主:
对波形的要求倒不是很严格.
请问怎么引?前面加一级放大,然后引入负反馈到放大电路那里?

网友B:
5楼:
你这个负载比较小,才10欧,图中好像有个电阻分压。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输出电压,如果不超过0.2V,可以考虑带宽较好的运放如NE5532。如果不够,建议用音频功率放大器芯片,如LM386之类(频响较差),负反馈比较容易。
如果是用分立元件的话,太麻烦,调整也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