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将差分的输出转为后级电路的单端的输入?

楼主(2010-07-02):
如图所示,我想在程控放大器后面接滤波器MAX291,但发现程控放大器AD8369是差分输出,但滤波器是单端输入,要怎么办才能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A:
加个反相然后叠加在一起?

网友B:
差分转单端的电路!
理论上来说,就用模电书上说的,差分放大电路就可以了啊!但是应该要考虑输入阻抗的问题。
等待高手经验之谈!

网友C:
差分放大器 或者仪表放大器都可以。看你这个的话,应该用差分放大器,注意带宽、压摆率等参数

楼主:
呵呵 就是差分放大器!: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