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端点0处理函数

楼主(2010-07-02):
:o在STM32的USB例程里面,应该如何增加用户自己定义的端点0 的处理函数啊?貌似只看到有EP1_OUT_Callback端点1的。。求助ing。。。

网友A:
你要增加什么函数?处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加一个函数,处理我自己定义的命令,比如说我从主机通过端点0给设备发送a1 01 02 01 00 00 06 00,然后设备再通过端点0回复06 00 00 00,这样

网友A:
你可以参考JoyStickMouse这个例子,在Joystick_Data_Setup()函数中,参照GET_PROTOCOL的处理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pyRoutine = Joystick_GetProtocolValue;能帮忙解释一下嘛?有些看不懂,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函数,然后 CopyRoutine = Joystick_MyCmd;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加了函数
u8 *My_Cmd(u16 length)

  if (length == 0)
   return (u8*)6;
  return My_Buffer;
}

CopyRoutine = My_Cmd;
结果BUS HOUND里显示stall pid,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请说清楚一些,什么时候STALL P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主机发送了a1 01 02 01 00 00 06 00之后,就STALL PID 04 00 00 C0,而且设备也没有回复数据给主机

网友A:
估计你在Joystick_Data_Setup()函数中的处理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pyRoutine = My_Cmd;不是将数据发送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CopyRoutine = My_Cmd;不是将数据发送了吗?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的程序恐怕根本没有执行到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执行到了,我在这里放Joystick_send(),可以看到端点1有数据发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端点0发送过来的普通数据也是在这个函数中处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执行到了,我在这里放Joystick_send(),可以看到端点1有数据发送
引用 楼主:

这里发送数据,是通过你自己的命令(a1 01 02 01 00 00 06 00)发送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现在已经能够返回数据了,那主机通过端点0给我发送普通数据也是通过这个方法处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现在已经能够返回数据了,那主机通过端点0给我发送普通数据也是通过这个方法处理吗?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能够返回数据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以前说不可以?

主机通过端点0发送普通数据的问题,请看我的博客里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函数写错了,所以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好了。

按照您博客中所写的,增加了处理函数,主机发送了SET REPORT之后,我也在Process_Status_IN函数里将数据读出了,为什么还是STALL PID呢?

网友A:
你在xxxx_Data_Setup函数中处理了你要求的命令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在Data_Setup中增加了
if (pInformation->USBbmRequestType == CLASS_REQUEST|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SET_REPORT)
  {
        CopyRoutine = My_GetReport;
  }

网友A:
你自己的命令也是SET_REPORT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主机发送的是21 09 04 03 00 00 08 00  ,通过BUS HOUND 看是SET REPORT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以前函数写错了,所以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好了。

按照您博客中所写的,增加了处理函数,主机发送了SET REPORT之后,我也在Process_Status_IN函数里将数据读出了,为什么还是STALL PID呢? ...
引用 楼主:

既然已经收到数据,STALL PID出现在哪里?哪个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收到了主机的SET REPORT之后就STALL PID了,我的主机会给设备连续发送五次SET REPORT,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以前函数写错了,所以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好了。

按照您博客中所写的,增加了处理函数,主机发送了SET REPORT之后,我也在Process_Status_IN函数里将数据读出了,为什么还是STALL PID呢? ...
引用 楼主:

23# 香水城
在收到了主机的SET REPORT之后就STALL PID了,我的主机会给设备连续发送五次SET REPORT,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引用 楼主:

如果在Process_Status_IN函数里收到数据,则收到主机的SET REPORT之后就不可能有STALL PID;反之,如果有STALL PID,则不可能进到Process_Status_IN函数里。

肯定是你哪里搞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SETUP函数里增加
if (pInformation->USBbmRequestType == CLASS_REQUEST|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SET_REPORT)
  {
        CopyRoutine = My_GetReport;
  }

GetReport的定义:
u8 *My_GetReport(u16 Length)
{
   if (Length == 0)
        return (u8*)8;

    return My_AliData;

}
然后再Status_IN中把My_AliData数组里面的数据取出,整个过程是这样吗?

网友A:
不管前后的程序,这部分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函数修改成这样之后,就不会STALL PID了,不知道为什么
u8 *My_GetReport(u16 Length)
{
   if(Length == 0)
   {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Length = 8;
     return (u8*)8;

   }
   else
   {
    return My_AliData;
   }
}

网友A:
看不到你的xxxx_Data_Setup函数中其他部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SULT Joystick_Data_Setup(u8 RequestNo)
{
  u8 *(*CopyRoutine)(u16);
    CopyRoutine = NULL;

  if ((RequestNo == GET_DESCRIPTOR)
      && (Type_Recipient == (STANDARD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pInformation->USBwIndex0 == 0))
  {

    if (pInformation->USBwValue1 == REPORT_DESCRIPTOR)
    {
      CopyRoutine = Joystick_GetReportDescriptor;
    }
    else if (pInformation->USBwValue1 == HID_DESCRIPTOR_TYPE)
    {
      CopyRoutine = Joystick_GetHIDDescriptor;
    }

  } /* End of GET_DESCRIPTOR */

  /*** GET_PROTOCOL ***/
  else if ((Type_Recipient == (CLASS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GET_PROTOCOL)
  {
    CopyRoutine = Joystick_GetProtocolValue;
  }
 /***********************************************************
 上面是已有的,下面是我添加的
*****************/
  else if (pInformation->USBbmRequestType == CLASS_REQUEST|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SET_REPORT)
  {
        CopyRoutine = My_GetReport;
  }
  else if(pInformation->USBbmRequestType == 0xa1)
  {
    CopyRoutine = My_Cmd;
  }

  else
  {
  }

  if (CopyRoutine == NULL)
  {
    return USB_UNSUPPORT;
  }

  pInformation->Ctrl_Info.CopyData = CopyRoutine;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0;
  (*CopyRoutine)(0);
  return USB_SUCCESS;
}

网友A:
你看看我的博客,在return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pInformation->Usb_wLength = (*CopyRoutine)(0);

原有的例子在这里明显错误,单独执行(*CopyRoutine)(0)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之后编译报错: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16"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修改之后编译报错: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16"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还要问?自己做个强制类型转换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白了呵呵,问题终于解决,十分感谢香版这么多天的耐心解答!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你就结帖吧,: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