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线路上传输对称的传输双向音频 问题求解?

楼主(2010-07-02):
求助: 如何在一条线路上 隔离 传输对称的双向音频?         要求:(1)频带:10kHz以内
                 (2)信号方向实现不可知
                  (3)双向传输增益是相同的
                   (4)可以同时传输不同点频信号
                   (5)端口阻抗不固定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要求不高就采取电话机的电路。
要求高就采取高频载波调制。

楼主:
要求 不高  但是我看了电话机芯片  感觉还是复杂了 一些  有没有更简单的

楼主:
或者说如何用隔离通信电路模拟音频隔离变压器效果

网友B:
用电话电路已经是最简单的。

楼主:
今天琢磨了一下,感觉关键是如何固定一个单向放大通道的增益 ,不知大家有何意见? 隔离传输使用光传输

楼主:
上一个  模拟双向传输的仿真电路,其中左右均设置一个源,信号幅度0.2V  ,且同频率、同相位, 结果双向增益均大于2,请问为什么不自激呢?  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C:
要求 不高  但是我看了电话机芯片  感觉还是复杂了 一些  有没有更简单的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拔号用的,电话的电路是消侧音电路。

楼主:
我的这个要求是 在 隔离传输上的   两端传输能力是 对等 的

楼主:
以上仿真效果  如何 用 4端口器件原理 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