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WLED驱动用什么

楼主(2010-07-02):
一般的室内T8灯管用什么驱动啊?一般都是将近300颗LED,我发现好多家都是串并结合一大串就一个驱动,总觉得电流会不好控制,谁知道合适的驱动芯片 可以分路限流的,也就是说AC宽压输入,直流高压输出 几路分开监控电流,有的话分享一下啊

网友A:
芯片工作电压VDD:3-6V
可控制输入电压:3.5-几十伏
适合驱动单科或多可串联高亮度LED
软启动电路
内置电流检测电阻
通过外部功率电阻扩展LED电流达数安培
……

不知道合适不
需要详细资料的话加QQ:401575712

楼主:
好像不太合适 最好是那种十几个引脚出来分别接一大串LED的那种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这边有些客户有用到这款

网友B:
T8灯管才0.06w??

楼主:
现在T8的管子都是用0.06W的,小功率的省钱而且均匀度好

楼主:
是不是误会我了?我说的是用0.06w为单元 要300来颗那 不是T8管就用一个0.06W

网友C(2010-09-04):
0.06W的3528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