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接地符号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7-02):
电路图里这三个接地符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当然有区别了

网友B:
有谁知道意义上的区别吗?知道就指教一下啊!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C:
在protel里面标的很清楚啊,这三个依次是power ground(电源地),signal ground(信号地),earth(大地)

网友D:
符号而已!

网友E:
5楼说的正确。

网友:
对,只是符号而已,最终关心的是你的网络名称

网友F:
在protel里面标的很清楚啊,这三个依次是power ground(电源地),signal ground(信号地),earth(大地)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G:
不同的符号 以区分不同的接地功能 这样看图时会明了些
当然实际画图时可能会有更多的地 用不同的网络标号标明即可

网友H:
三种不同的符号,分别是power ground(电源接地),signal ground(信号接地),earth(大地):我们用时也根据场合来用,区别出来。。。

网友H:
给我加分哦,我是新手哦。。呵呵呵!

网友I:
我的看法是,两边的符号的性质基本一样,为外壳地,即接仪器外壳。中间的三角形符号为悬浮地,即悬浮电源所接的地。

网友H:
楼主的帖子还没有结题吗/

网友:
一个是电源地,一个是信号地,一个是大地

网友J:
在protel里面标的很清楚啊,这三个依次是power ground(电源地),signal ground(信号地),earth(大地)
引用 网友C:

正解~~~不过你可以把它设成你想要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打破这个规矩的,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