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0检测中断问题

楼主(2010-07-02):
PA0指到EXTI0,下降沿产生中断。现在初始化没问题,就是初始化之后有时会直接进中断一次,在初始化软件产生中断也没问题,但是初始化之后就再也检测不出中断。现在跟肯定不是硬件信号的问题,因为:1.一开始使用TIM2_IT1可以检测中断;2.后来用EXTI0曾经检测出中断,后来发现检测到的信号少于生成信号就又改了改程序,现在即使恢复原程序也还是检不出;3.示波器检测单片机PA0上确实有信号。
所以,紧急求教!!

楼主:
相关代码:
1)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else  // VECT_TAB_FLASH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设置优先级分组:2个抢先级,6个子级

  /* 设置 TIM2 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 EXTI0 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TIM2 Channel1, 2, 3 and 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将EXTI0连到PA.00

  /* 配置 EXTI Line 0 在下降沿产生中断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0);//通过软件触发一次 EXTI line 0 中断

4)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 调试操作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清除 EXTI0

    Alnico = CH1;

    TT = No_CH;

    No_CH++;

  }
}

网友A:
LZ是不是各个中断的优先级没设置好,可能被其它中断打断

楼主:
应该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测试程序,专门调这三路信号的接收,所以没有别的信号和中断设置。另外调试时我也曾将EXTI的优先级设成0,还是不行。

网友B:
PA0既可以做外部中断输入,也可以作为TIM2_CH1输入,但不能同时有效。

楼主:
以前作为TIM2_CH1输入,可以产生中断;现在做EXTI0输入,读不出中断。现在我不打算用TIM2_CH1中断,所以把TIM_ITConfig中的TIM_IT_CC1去掉,但是我还要TIM_CH2.3的中断,所以TIM2的NVIC和TIM2_IRQHandler还保留着,PA0的GPIO初始化没动。其它的设置已经贴出来了,应该没啥问题吧?现在TIM2的CH2.3中断没问题,但是EXTI0中断进不去。

网友B:
使能了TIM2之后,如果配置PA0为输入模式,PA0则被分配为TIM2_CH1,不管你是否使能了TIM2_CH1的中断功能;这时你不能再使用PA0的EXTI功能。请换一个引脚吧。

楼主:
即使我没定义TIM_Channel_1的TIM_ICInit,只是在GPIO里定义PA0的输入,这样也不行吗?

网友B:
使能了TIM2之后,如果配置PA0为输入模式,PA0则被分配为TIM2_CH1,不管你是否定义TIM_Channel_1的TIM_IC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