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ressCard 转USB2.0 DIY

楼主(2010-07-02):
各位网友:
            有没有熟悉ExpressCard接口的呀,最近用2.4G的无线鼠标,其接收端老是要占用一个USB口,而且是裸露在外面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从ExpressCard接口转接出来USB2.0的,这样就可以把鼠标的接收端那种在ExpressCar卡槽里面了不需要外露了....

突出来而且占用一个USB端口

能否想办法改装到ExpressCar卡槽来呢?

网友A:
这种情况你还不如用蓝牙鼠标,现在的笔记本一般内置蓝牙的吧

楼主:
蓝牙的耗电,何况我鼠标都已经卖了啊,还有很多人是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B:
USB  HUB吧,,,反正不要求高速

网友C:
ExpressCard 能当鼠标口?

网友D:
有成品卡。Express接口是未来的主流接口,二代笔记本卡就指插这接口用的。

楼主:
成品卡 还是外露的哦!

楼主:
DIY成功了,只要焊接5根线 就OK

网友E:
贴原理图,感兴趣:lol

网友F:
mini PCI-E接口里面本身就含有USB数据线,直接连线即可。

网友D:
楼主的ExpressCard插卡板在哪去找到的呢?

楼主:
在厂家买的呀!外壳有得卖!我昨天在T400和T43上用都可以的!

楼主:
原理图就不画了,看图吧!

网友G(2010-12-07):
马克一下

网友B:
笔记本卡槽里直接能引出USB线?
乖乖,这样就太好了。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一溜貌似7个USB根集线器,算算外面3个USB接口,摄像头占用1个接口,键盘和触摸板是PS的并没占用。 貌似7-4=3.难道都藏在这里?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老黄,你是北京人吧?跟哪儿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G:
俺是老毛的邻居,不是北京人。。。

楼主(2011-01-06):
嘿嘿....用了半年了.....

网友H:
:L不顶不行

楼主:
有空的朋友去弄弄.....比较好用!

网友I(2011-04-20):
真的学习了~有空去拆机~~!!哈哈.......:@

网友J:
马克,不错不错,有时间来做一个。。。

网友K(2013-01-02):
嗯,非常不错!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