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整流稳压输出电路

楼主(2010-07-02):
(无正文)

网友A:
0V输入,你想输出3.3V?那怎么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快了  变化范围就这个 1——18V

网友B:
1V输入,有希望了,不过也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点意见 建议噻  高手

网友C:
;P看看有没有电荷泵能实现

网友D:
只能用电感储能的开关电源实现,电荷泵是不行的,电荷泵不能实现宽压稳压,负载能力也不行。
楼主需要的叫做升降压型开关稳压器,根据你需要的电流去LT、MAXIM的官方网站进行选型。

网友E:
如LS找一DC-DC开关升压IC,可以实现升/降稳压。
只是结构需要改改,电感与肖特基间 接电容(电容耦合),并且肖特基前加同样感值的电感对地。

但如果是1V,这么低电压的,你可能需要慢慢找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