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如图所示电路
输入一个16V50hz的交流电,桥式整流滤波以后,能得到19.467V的直流,符合了1.2倍的关系。可以看到7812输出端的电流时580ma左右。
现在后面这个电流是流过电阻的电流也就是稳压出来的11.78V/20欧姆=589ma。
看书说7812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现在比如说改变负载,和滤波电容,是其还符合Rl*C=(3~5)T/2.那现在如图电流表可以看到可以输出了10A的电流~~如下图

不是说最大输出1.5么~~现在怎么有10A了。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弄一个电源给电脑那种小散热风扇供电,风扇上写的是12V  2W。那么可以求出他再额定功率下电流时P/U=166.7ma。
现在再输出端并联三个风扇。那么如果那么稳压出来~~三个风扇就都工作在12V,是不是就是工作在额定功率下了,那么总的电流就是166.7乘以3等于500.1ma。
用7812稳压出来说最大输出的电流是1.5,那怎么确定是不是1.5,比如说突然要是输出了1.5,那我的三个风扇是不是一下就会被烧坏了,或者说我怎么知道或者怎么计算这个输出的电流。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7812的输出时12V,最大输出电流时1.5A,那么对大的输出功率就是18W,一个风扇工作额定功率是2W,三个并联,和起来就是6W,那么由于三个风扇是并联,工作在12V电压下~~那么就是工作在额定的电压下,所以也就是工作在额定的功率下~~那么输出的电流7812会根据需要给予功率,也就是他会自己调整电流~~
这样理解正确么??

这个输出电流的理解我个人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困惑中。等待高手给予解答
分数没多少了,希望大家帮忙,比较不明白输出电流的确定。
谢谢~!!!!!!!

貌似图片出不来~~但是我这边可以,下面加上地址,大家帮帮忙吧  谢谢
图一
http://hi.csdn.net/space-1171999-do-album-picid-581850-goto-up.html
图二
http://hi.csdn.net/space-1171999-do-album-picid-581849-goto-down.html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不要沉了~~

网友A:
看不到电路?

楼主:
3# 迷路松鼠 ???电路图显示不出来么??

网友B:
看不到图。
不过,大致理解楼主所说的是什么事情。
“最大”和“实际”电流,完全不是一回事。
某绳承受最大拉力10000N,意思是承受拉力超过10000N此绳不保,可能会断掉。至于实际拉力,你把它扔在一边,它什么拉力也没有承受,为零,若是用它悬挂一个重100N的物体,它承受的拉力是100N。
感觉是语文问题,不是电工问题。

网友C:
楼主的问题确实是语文问题,对技术文档所表达的含义没有弄懂。
首先,7812等78系列稳压IC的额定输出电流能力为1A,标准电路结构的78系列IC片内带有输出保护功能,其门限就是额定输出,负载继续加大,7812的输出电压就会下降,而电流不会增加(实际电路的门限会有一定离散性),更不要说什么10A输出了,看不到楼主的图,但可以肯定的是楼主对图表的理解完全不对。至于风扇并联问题,楼主的理解更离谱,电流由输出电压和负载阻抗决定且受保护门限的限制,何来“突然烧毁”一说?所有串联稳压电源均通过改变自身的等效阻抗来稳定输出电压,能调节输出电流的则是电流源,跟稳压电路大相径庭。

网友D:
建议这位同学重新学习理解电压电流电阻和电功率的物理概念,不能生搬硬套VIR和P的数学关系,然后再去了解元器件参数的意义.
呵呵,肯定不是语文问题!

网友C:
概念理解错误首先是语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