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理论与实际有很大差距?

楼主:
按照下图连接的放大电路,信号从i点输入,J2输出。输入的是+0.1V到—0.03V左右的信号,我想把信号放大30到50倍并且把电压范围变为0到3.3V。R14,R15提供0.55V的电压,过电压跟随器后作为输入信号端的“地”。但是结果连好后发现不是这样的,A点电压还是0.55V,到了B点就变成1V左右了,并且在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本应该为B点电压,但是实际上调节R13,输出电压的值也会变化,从0V到1.2V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哪个地方出错了吗还是本来电路就不对?

网友A(2010-07-02):
先把B与右边电路线分开,看看电压是多少?
再把R14暂不接3.3V,看B电压?

网友B:
OPA2131的最低供电电压是±4V,你用单电源3.3V供电能行?
另外,失调电流的平衡电阻是针对直流的,运放5、6两脚对“地”的电阻差距也太大了。

楼主:
OPA2131的最低供电电压是±4V,你用单电源3.3V供电能行?
另外,失调电流的平衡电阻是针对直流的,运放5、6两脚对“地”的电阻差距也太大了。
引用 网友B:
实际用的是OPA2241,我的pretel库里没有2241,就用2131代替了。

楼主:
先把B与右边电路线分开,看看电压是多少?
再把R14暂不接3.3V,看B电压?
引用 网友A:
断开B点后仍然是A的电压约为不到0.6V,B的电压为1V左右,并且明明时两个电阻分压的,A点的电压在示波器上看却是有0.1mvpp的50HZ的正弦纹波,一个电压跟随器,同样的电路,只是板上的走线不一样,同样的原件和电压,上一块板就正常,这一块板就不正常,真不明白。R14不加3.3V电压A点的分压也不为0,而是180mvpp的50HZ正弦波。

楼主:
是不是用电阻分压不好,或者是U3B正方向输入阻抗匹配的问题,亦或者是结成了自激振荡?我看很多**里把正负范围的电压信号变成正的电压信号都是这么做的啊,电平转换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不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用稳压管,也没有0.6V左右的稳压管啊。

网友C:
注意把你示波器的输入电源线的地线去掉

楼主:
注意把你示波器的输入电源线的地线去掉
引用 网友C:
怎么去?

网友D:
电阻用的偏大。分压器电流=3.3V/1.2M=2.75uA,太小了,先解决这个。
运放电路是可以计算的,如果差距大一定有问题。

楼主:
电阻用的偏大。分压器电流=3.3V/1.2M=2.75uA,太小了,先解决这个。
运放电路是可以计算的,如果差距大一定有问题。
引用 网友D:
哦,还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我把R14换成了33K,R15换成了二极管,R11和R12都换成了51K,结果电压跟随器是没啥忙问题了,输入和输出都是0.6V左右,但是有很大的50HZ的纹波,差不多有0.1V。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做PCB的时候用的是自动布线,50HZ干扰很大是不是和这个有关?信号线太长结果信号线像天线一样把干扰引进来了?

网友D:
1、这部分电路想完成什么功能呢?R10是干什么用的?这么大阻值,很可疑。看不懂。
2、用电位器R13调整增益,不合适,应该用一个固定电阻加电位器。
3、自动布线可以用,也应该手工调整一下吧,元件摆放不要太随意了。PCB很宽敞,电源和地线宽一点好,敷铜都是死铜那敷铜干吗呢?
4、GND1、GND2、+3.3V、J3?电源为什么不用一个插座进来?输出是2脚插座,2根短起来为什么?
5、电源纹波怎么样?U3的4-8脚加一颗电解试试?
运放很好,可能你工作环境不错,需要多下点功夫。

楼主:
12# hulx 这是ECG心电放大电路的后端,明天我把全部的电路放上来吧。最后这一部分是把正负几十mV的信号调整到0V到3.3V的范围。R10和前面的电容构成高通滤波,截止频率大约是0.08HZ。那个J3短接是觉得只接一个的话焊的时候不容易焊,就用了两个插针。没用一个电源插座接进来是我觉得学校的稳压电源的夹子这么夹比较舒服。
我也一直很惭愧,条件是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没什么进步。

楼主:
总的电路就是这样子的了,现在的问题还是50HZ的干扰太大,并且最会一级把正负电压变为正的电压内的初衷不能很好的实现。

网友D:
ECG,医用的设备:dizzy:
还是一级级查吧,看看从哪里来的干扰。用电池供电怎么样呢?

楼主:
恩,我觉得还是电路哪儿有问题,下一步准备调整一下元件布局,实在不行再试试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