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双向可控硅的T1、G可以换??

楼主(2010-07-02):
我在测试双向可控硅的时候发现把T1当成G、G当成T1,发现双向可控硅居然能导通??只是此时导通的电阻比正常时要大一点点。在有的双向可控硅G、T1正反向电阻基本没区别时,我本希望通过导通方式来判断,结果我晕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附测试电路情况:(1)A2接51欧负载,G接51欧限流电阻,A2、A1正反向供电都试过。(2)也试过A1接51欧,G与A2等电位触发。5V供电。两种接法把A1、G对调时都会出现导通情况。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还是没讲清楚。没人理,都有些不好意思!

网友A:
正常,你看看双向可控硅的结构就该明白了,只是尺寸不同而已,所以G级能通过的电流远远小于T1,故不能互换,只有在小电流时才行。

网友B:
双向晶闸管这样使用是可以工作的,条件是通过的电流远小于晶闸管电流额定值,大约只有十分之一二,否则烧毁。
另外,触发特性也与正常使用不大一样,往往触发电流会变大或变小,即触发灵敏度变差或变强。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我好奇的是在T1、G正反向电阻基本不能区别时、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资料(如PDF)的情况下,如何用用万用表区分T1和G?

网友B:
没有pdf,趁早别用。

网友A:
不可能没有器件手册,即使山寨货也要和主流产品兼容,而最常见的TO220封装双向可控硅在字面向上正立时,管脚从左至右分别为A1、A2、G,这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