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頻時間檢測電路

楼主(2010-07-02):
各位大俠大家好
求教一款方案電路,我廠系生產電子玩具的,現有一款產品需要測其音頻發聲時間要有LED顯示的,每測完一次要復位一次,大家有無好方案啊?急急急!謝謝

楼主:
LED系用數碼管顯示的

楼主:
原理是這樣的,要做一個能採集到音頻輸出的電路同時把採集到的音頻輸出時間用數碼管顯示。

网友A:
这个应该很简单,用普通的单片机即可。
首先要确定一个阈值,音频输出高于此阈值即判断为有输出,低于此阈值判断为无输出。
判断为有音频输出,立即开始计时,判断为无输出后延时例如0.2秒或0.4秒(因音频输出有停顿),判断为音频停止(扣除延时),显示计时时间,同时计时复位。

网友A:
4楼说“原理是这样的”,此言未免失当。这不是什么“原理”,仅仅是你的要求。

楼主:
請問有沒有電路圖啊?謝謝

网友B:
很遗憾,我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懂楼主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楼主:
要求是用一種電路能夠採集語音輸出時間長短並從數碼管上顯示出來語音輸出時間有多少秒,不知8樓有無看懂?

楼主:
此產品工作時語音輸出到喇叭的電壓為10-17毫伏之間變化,用單片機固然可以,不知那位大俠有沒有線路圖啊?謝謝

网友A:
直接要图,这个没有,只能说说大概的工作过程。
再说,有了电原理图也还不够,单片机还需要写程序的。
10~17mV电压用单片机检测嫌太小,用普通的运放做一级放大器即可,运放输出整流滤波后送给单片机检测。

楼主:
隻要把硬件線路搞出來就行了,不知那位大俠有這樣的方案啊?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A:
12楼:
要具体电路,那就是外包性质了。
到“创业|外包|承接”版面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