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发热有这么严重吗?

楼主(2010-07-02):
大家好,我把单片机基本上用在了最高频率上,现在单片机比较烫,基本上就是手指头可以放在上面十几秒钟就不能放了,但是单片机工作正常,我问了一下技术支持,他说用在最高频率能达到六七十度,说发热是很大,现在我比较担心长期工作会出问题。

我将工作频率降低后,发热的确会少点,但是还是感觉有点热,不过手指头可以一直放上去。现在我想降低主频,大家说说那么烫可以吗?我的单片机是用的dsPIC30f6014A

网友A:
LS要被咔嚓,浪费我时间看广告。

网友B:
:lol
能跑到热得放不了手?

网友C:
与你的软件有关系,特别是IO控制部分。
我曾经将W77E58弄到了40度左右。

网友D:
如果不是IO存在大电流输出就不应该这么烫,长期高温工作会有隐患。

网友E:
io口电流太大,用三极管驱动。或者,上下原理图

网友F:
我用过 30F4010

也没过PIC  发热的啊

楼主:
起先我也怀疑IO电流过大,但是我算了一下,IO电流应该不是太大了。而且如果是iO引起的话,降频率发热量基本上也降不了多少

网友G:
从来没有遇到单片机很热的状况。

楼主:
用18b20贴着单片机测量了一下温度,达到了50度了,但是没有发现其他异常。这个下来我要慢慢查了,查出来告诉大家

网友H:
换个单片机试一试,测一下电流,我碰到过单片机一部分坏了,但是部分程序还能跑,但是单片机了很烫,换个就好了

网友I: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烫手

网友J:
频率高损耗就高。发热难免

网友K:
电路硬件有问题

网友L:
如果电路允许,可以测量一下它的Idd电流有多大。室温情况下单片机不应该到烫手的地步。

网友M:
按照功耗-频率曲线看看
一般频率跑最高时静态功耗就已经不低,如果内部各个硬件模块全部开启就更暖和……

频率应选择合用且有一定处理裕量的数值。不要没事跑最高频浪费地球资源

网友N:
楼上两位说的对,要测一下实际电流,再看看是否与DATASHEET中的数据一致。
注意楼主所用的已经算是DSP了,不再是MCU了,电流会大很多。我用dsPIC30F2020的时候确实有些烫,不过经过测量电流值,与DATASHEET是一致的。
后来为了降低功耗,就采用了降低电压和频率的办法,挺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