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T7022C中电压有效值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请问ATT7022C中的电压有效值的测量需要启动什么寄存器的么?
我在输入端加了一个-0.5V的电压,叠加到2.4V偏置后送AD,电流通道的有效值可以读出来,但是电压通道的一直为0,可是通过ATT7022C中的读取AD数据命令可以读到电压的测量值,就是在有效值寄存器中没有数据,一直为0.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楼主:
请知道的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