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这东西的原理图,或讲讲原理

楼主(2010-07-02):
(无正文)

网友A:
这应该是高中物理课上的尖端放电机,看尖端放电现象的,只知道大概的原理:将220V市电(不知道中间加整流电路没)升压到一定电压(具体电压值不清楚,不过应该很高,要不然拉不起火花),在金属棒的两个尖端就放电了

网友B:
名称是“电子感应圈”,顾名思义,是电子方法实现的感应圈。
感应圈是一个变压器,初级匝数很少,次级匝数很多。初级用类似电铃那样的方法通过断续电流,次级可以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足以使数厘米甚至更远距离的空气间隙产生放电。汽车里面的点火线圈可以说是个小型的感应圈。
从照片看,上面的圆柱部分即感应圈,下面机箱应该是用电子方法产生交流方波给感应圈供电的部分。这部分应该与漏感相当大的反激开关电源类似。
上面感应圈两电极之间的电压可以达到数十kV峰值,可以使小型X射线管产生X射线,也可以使数厘米乃至十多厘米的空气间隙产生火花放电。

网友B:
中国现存的历史最久的感应圈,保存在通州潞河中学,是从德国进的。当时西门子还没有发明发电机,唯一可以使用的电源是电池。
感应圈可以使玻璃管中稀薄气体放电产生辉光,也可以产生阴极射线。这是原子结构被发现的实验基础。

楼主:
原理是很简单的,但是实际要做出来就很麻烦了,一般的电容根本耐不了那么高的电压,没有储能原件又不能放出电来,这东西应该是用电感储能的,就是不知道到具体是怎么做的,和特斯拉线圈的原理差别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