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折腾了两天

楼主(2010-07-02):
硬件电路大致是:5V供电产生之后,使光耦导通,接通-48V电源供电给用户话音模块,来产生馈电等等。
遇到的故障现象与原因是:光耦导通之后,竟然有限流的效果,也就是说,-48V经光耦供电给用户话音模块,供电电压是正常的,但是电流却不够,导致不能产生摘机信号。在更换了一款光耦之后,正常了。

对于下面如下一些光耦,TLP569G   TIL113   280系列,不知有没有大侠有使用心得的指点一二呢

网友A:
光耦有个重要的参数叫:传输比,

选择传输比高点的或者加大驱动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