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用delay函数没办法精确延时呢

楼主(2010-07-02):
为什么用delay函数没办法精确延时呢?

网友A:
当然不精确了,延时和单片机时钟(指令周期)有关,还有与编译也有关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还在问这种问题那:lol

网友D:
更精确的延时别人早就弄出来了

网友E:
对,自己其实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F:
用汇编写好一些

网友G:
可以搜出一大把这种问题

网友H:
下这个结论的人太菜了。搜我精华区里的帖子。

网友I(2010-08-27):
用会编写

网友J:
其实没有必要用汇编写的;用C语言写好了然后再 Proteus 仿真一下就行了;做到误差2%以下完全没问题;

网友K:
真正原因是会被中断干扰

网友L:
12楼正解!被中断强行插入,等于被**了,肚子肯定要大的,时间长了,误差就来了。

网友M:
12楼说的很对的!菜鸟走过哦!

网友N:
12楼正解!被中断强行插入,等于被**了,肚子肯定要大的,时间长了,误差就来了。
引用 网友L:

这句虽然邪恶了点,但是却是事实

网友H:
那没有被XX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准确了呢?

网友O:
奇怪,delay函数难道不可以根据定时器来做吗?

网友H:
奇怪,delay函数难道不可以根据定时器来做吗?
引用 网友O:

那你就真的被下了套了。

网友P(2010-09-28):
LS:
下套?什么意思?

网友Q:
对delay函数    禁止编译器优化   必须的
ICC编译器中的帮助有详细解释

网友H:
其实Delay的精度和定时器精度一样,看懂这句话的,单片机就基本入门了。

网友R(2011-07-26):
顶楼上一个

网友S:
一般是以毫秒延时,但精确度不一定行

网友T:
GCC-AVR中提供的精确延时函数,是根据系统频率算出来的。你是不是熔丝位没有配置好?

网友U(2014-01-02):
引用 网友H:
那没有被XX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准确了呢?

同问!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同问!

好多外部因素,看问题不要太简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V:
好多外部因素,看问题不要太简单了

就是编译优化和中断两个问题嘛。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就是编译优化和中断两个问题嘛。

硬件上应该和晶振的稳定性也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V:
硬件上应该和晶振的稳定性也有关系?

晶振不准,拿啥延时出来都是偏的。

网友W:
其实你可以通过示波器来进行调节的,因为你的Delay函数语句就会占用一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