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有程序状态寄存器PSW吗?

楼主(2010-07-02):
单片机中有程序状态寄存器PSW吗?有的话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当然有,用来寄存标志的

网友B:
楼主其实可以先在网上看看再问

网友C:
这个可是常用寄存器,在指令系统中一般都有介绍

网友D: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里面放了CPU工作时的很多状态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CY  AC  F0  RS1  RS0  OV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