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是种什么元件?

楼主(2010-07-02):
好久没来二姨家坐坐了,不知群里有哪位大虾是精通PTC的。

网友A:
不就是正向特性的热敏电阻吗?

网友B:
PTC是“正向温度系数(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有多种PTC材料,包括陶瓷、半导体等,有PTC热敏电阻、PTC加热器等器件。

网友C:
这多资料,够用说明了,顶顶楼上的

网友D:
楼主说的是那家台湾叫 princeton 专门红外收发芯片和RF无线收发器芯片的公司吧
我好像有个朋友那边做PTC的元件,如果你要找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PTC也就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也称呼为可恢复保险丝。根据材料也分为陶瓷PTC和高分子PTC。可恢复保险丝器件在设计上用于保护敏感的电信网络设备不会由于过电流故障而被损坏。在发生这种类型的故障时,PPTC器件的电阻将从其基本电阻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电阻值,从而有效地隔离这项故障。

网友F:
PPTC是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常用。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个电阻啊。。。。。。

网友G:
太牛了,书这么多,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