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950的wince如何烧入

楼主(2010-07-03):
请问,把Nandboot烧入Nand flash后,如果要通过turbowriter把NK.bin烧,要如何操

楼主:
还有,950上华邦的开发板使用的默认32M Nand flash,我如果贴一片64M nand flash上去,turbowriter能够识别吗?我的NK.nb0已经是32.768KB大小了,超过了32M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nand flash只要别太新估计都会支持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还有修正一下,题目最后应该是如何操作:)

楼主:
不知为何少显示了一个字

网友C:
应该能识别,能不能识别,跟大小没关系

网友D:
找 官网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