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教AD8在PCB设计时,单独对某个芯片引脚间距的设置

楼主(2010-07-03):
我以前一直用Protel99se,现在想转用AD8,导入PCB后,芯片间距小于默认的10mil,不知道怎么单独把芯片的安全间距设小。而其余的都依然为10mil.在99下面我知道可以增加元件、网络。。的间距规则。但AD8里面没找到地方。请各位帮忙告诉我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这种软件应该都相差不大,我一直都在用protel99  ,你可以买本参考指导书啊

楼主:
谢谢,2楼.我也用PROTEL99好久了.可就是在AD里面没找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