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下挂载windows硬盘

楼主(2010-07-03):
请问linux下怎么挂载windows系统下的硬盘?
装的虚拟机,linux用的是fedora 9 ,用mount - l看不到有windows下的硬盘,也就没办法 用mount 挂载。
请问该怎么做才能在 linux下找到windows的硬盘?要装什么东西吗 ?
谢谢

楼主:
纠正一下: 用fdisk -l找不到windows下的硬盘信息,怎么才能知道Linux下对硬盘分区的称呼?

网友A:
sda 第一块硬盘
sdb 第二块硬盘

硬盘如果是老式的, 可能是hda hdb

楼主:
我在windows下装的虚拟机,然后装的 fedora 9, 用 fdisk-l 能看到 sda1 sda2 sda3, 但这三个盘都是安装linux时 给linux分的。我的意思我想挂载 windows下的c d e f 盘。

网友B:
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共享windows文件,可以用vmwared的shared folder功能。或者用samba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想把windows下面的文件copy到Linux下。
很奇怪,我的优盘也不识别,只能挂载fat16格式的优盘,不能挂载fat32的,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
我现在没办法把 资料拷到linux系统下,google不出来

网友C:
装上V_Tools后直接拖放即可

网友C:
也可以用WINISO等把不用改的文件都做成ISO,挂载到光驱即可

网友A:
这种问题,

LZ把每个盘都挂上看看内容不就知道哪个是C盘了...

网友D:
可能是网络没弄好。

网友A:
用虚拟机的我一般建议他改真机实验....

楼主(2010-08-10):
用了一个ssh的工具,搞定了,谢谢

网友E:
装上V_Tools后 很容易,
SSH传大文件有问题,

网友F(2012-04-12):
虚拟机只能识别你给它虚拟的硬件,此外的windows硬件它是识别不到。下个有ACE功能的虚拟机,把window的盘符挂到wm虚拟机下就可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