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MOSFET驱动问题

楼主(2010-07-03):
这是使用IR2101驱动MOSFET的波形图,绿线是2101的控制信号(单片机输出信号),黄色线是MOSFET的输出信号,实在想不明白图里面箭头所指的那个小脉冲是怎么产生的。请高人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原理图+PCB

楼主:
是2101驱动mosfet的

网友A:
:)

你那个pcb跟原理图对不上

你可以在mos的GS之间加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B:
检查下前级信号。

网友C:
是不是驱动不足,给ciss充电...

网友D:
你抓的波形不合适,你需要看你的IR2101的输入与输出波形对比,然后比较IR2101输出与MOSFET比较,你直接看
IR2101的输入与MOSFET输出比较问题点较难发现,GS之间加个10K电阻可以保护mos管在高阻状态下被击穿.建议在C20上加一个电阻,可以驱除毛刺.

楼主:
你抓的波形不合适,你需要看你的IR2101的输入与输出波形对比,然后比较IR2101输出与MOSFET比较,你直接看
IR2101的输入与MOSFET输出比较问题点较难发现,GS之间加个10K电阻可以保护mos管在高阻状态下被击穿.建议在C20上 ...
引用 网友D:

你好,IR2101的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IR2101输出波形和MOSFET的波形基本一致。也有这么一个小尖峰。

楼主:
是不是驱动不足,给ciss充电...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是指boot电容吗?也就是原理图上的C7,后来我换了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上去也不行。

楼主:
:)

你那个pcb跟原理图对不上

你可以在mos的GS之间加个10K电阻试试
引用 网友A:

你好,图已经上传到11楼了,不好意思,PCB截图的位置不对

楼主:
检查下前级信号。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前级信号是指哪一级信号呢?

网友E:
正常,你那个是门级开通时必然产生的,通常是5V开通,而且你的波形应该是上管的吧,不然怎么驱动电压这么高啊?

楼主:
正常,你那个是门级开通时必然产生的,通常是5V开通,而且你的波形应该是上管的吧,不然怎么驱动电压这么高啊?
引用 网友E:

多谢,不过门级开通也要等控制信号打开才会有啊,控制信号都为0V,怎么会有提前的门级开通呢。另外,IR2101的输出和MOSFET的输出波形基本一致

网友F:
你把MOSFET 制造工艺搞明白了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MOSFET GS DS 之间有分布电容

网友A:
弥勒效应

楼主:
你把MOSFET 制造工艺搞明白了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MOSFET GS DS 之间有分布电容
引用 网友F:

你好,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请仔细对比那两个波形。实际上单片机的信号还为低电平的时候,MOSFET就开始充电了。如果那个小尖峰是在单片机为高电平的时候开始有,那也就正常了,现在这个图好像是不互为因果。没有因就有果了

楼主:
弥勒效应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请仔细对比那两个波形。实际上单片机的信号还为低电平的时候,MOSFET就开始充电了。如果那个小尖峰是在单片机为高电平的时候开始有,那也就正常了,现在这个图好像是不互为因果。没有因就有果了。所有这个用弥勒效应好像解释不过来

网友G:
米勒效应,没这个台阶倒是不正常了。

网友H:
mos的GS之间加个10K电阻用于保护MOSFET

网友C:
9# bamboo03

网友C:
是mos驱动不足.mos启动时会先给ciss充电,..

网友I(2011-04-18):
你抓的波形不合适,你需要看你的IR2101的输入与输出波形对比,然后比较IR2101输出与MOSFET比较,你直接看
IR2101的输入与MOSFET输出比较问题点较难发现,GS之间加个10K电阻可以保护mos管在高阻状态下被击穿.建议在C20上 ...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为啥在GS之间加个电阻可以保护MOS管在高阻态下被击穿呢?

网友J:
电源串扰。查ir2102输入?

网友K:
不是吧,大概是自举电容的漏电参数吧,换个自举电容看看波是不是改变了,自举要用低漏电的的

网友L:
cmos drain_open这是什么样的管子啊
是功率放大管吗?
谢谢大家指点一二啊

网友M:
寄生电容的影响。

网友N:
MOSFET存在着分布电容,以及驱动电路分布着寄生电感。开始门极驱动电压上升,达到MOSFET门极的门槛值,漏极电流开始上升,且驱动电路分布的寄生电感的感应电压随着漏极电流的上升而增大,从而降低了门极的驱动电压;另外漏极电流达到最大时,门极和漏极分布的电容开始放电,在驱动电路中增加了容性电流,使得驱动电路内阻抗的压降增加,也削弱了栅极驱动电压。不知道,这样回答可以吗?

网友O(2013-06-14):
我需到这个问题,
IR2101的高端输出波形不对,乱的。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pcb跟原理图对不上

你可以在mos的GS之间加个10K电阻试试

请问一下,为啥在GS之间加个电阻可以保护MOS管在高阻态下被击穿呢?

网友Q:
顺着故障点往前逐步检查!…哦,别忘了示波器!…

网友R:
米勒效应?

网友S:
看两个波形的相位,不应该是弥勒效应,因为驱动还没有变高,这个输出小凸点就出现了。

网友T:
信号完整性:
第一: 一般阻抗不匹配会发生所谓的信号反射,你截图当中“小尖峰”就是阻抗不匹配所造成。
第二: 如果你走线不合理,(形成了串扰),或者你硬件上面的寄生电容偏大,或者过载就会形成你截图中的“回勾”。

网友U:
引用 楼主:
你好,图已经上传到11楼了,不好意思,PCB截图的位置不对

哈哈 截图位置不对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