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适合3.3V单片机IO驱动的NMOS/PMOS

楼主(2010-07-03):
前几年21ic有朋友给俺推荐过,俺忘了~~~

要求做VCC=3.3V开关电源之用途,谢谢!!!

极小功率,100mA即可

最后再给俺画个驱动电路~~~俺是模拟菜鸟~~~

网友A:
开关电源?
应该叫电源开关吧???

小功率NMOS就2N70002咯,便宜、好买

楼主:
晕,应该是2N7002吧。让俺搜索半天,不过还是谢了。

再:这个是NMOS,再找个PMOS~~~

功率大的太晕~~~

网友:
推荐ROHM的,呵呵, 可以做到1.2V

楼主:
推荐ROHM的,呵呵, 可以做到1.2V
引用 网友B:

给个型号~~~谢谢。

再:
http://blog.21ic.com/user1/1347/archives/2006/14075.html

楼主:
特别感谢928315同志,谢谢!!!

再:货源如何???

俺选中了RZR020P01和RUR020N02

网友C:
2N7002电流不够,其电阻有2ohm以上。
100mA至少要用SI2301/SI2302.
至于3.3V驱动,一般的MOS的栅极电压低到2.5V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我一直在用的就是IRF7316,很容易买,不过就是贵些,要8毛钱。

网友C:
再好买也没SI2301/SI2302好买。不过这管子假货很多,呵呵
用量大的东西,假货必定多。

网友D:
7416    RDS(on) = 0.02

楼主:
非常感谢汽车电子和MCUISP两位好朋友~~~

再给个价格

俺用它们做电源自锁和自毁电路

网友C:
SI2301/2302正品价格一般0.3大洋上下。
肖兄的2位一体,0.8毛,导通电阻低,性价比也很高。

楼主:
不错~~~小意思了

在3.3V下MCU可以操控吧

网友A:
SI2301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也够便宜

楼主:
哈哈~~~看球~~等些日子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