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电路

楼主(2010-07-03):
各位大侠能否推荐几款功率低的稳压IC(24V转5V),最好附图,谢谢。

网友A:
台湾Minmax是专业生产DC/DC AC/DC转换器的模块电源的厂商。1W   24V--5V,纹波65mv ,隔离电压1Kv的产品不知道是否合适你。你可能登陆我们的网站看看。

网友B:
LM2575、LM2576、LM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