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适合3.3V单片机IO驱动的NMOS/PMOS..

楼主(2010-07-03):
前几年21ic有朋友给俺推荐过,俺忘了~~~

要求做VCC=3.3V开关电源之用途,谢谢!!!

极小功率,100mA即可

最后再给俺画个驱动电路~~~俺是模拟菜鸟~~~

网友A:
SI2301(P沟道)、SI2302(N沟道)即可,也是最便宜、最易购的,生产厂家很多。
至于用法,简单说,驱动电平和电源电压相同时(指MCU供电电压和待控制电路的电源回路电压相同),P沟道当栅极为低时导通,N沟道当栅极为高时导通,小功率应用时,可将栅极直接接IO,漏极、源极则要注意,对于前述两个型号而言其内部集成了保护二极管,故2301的源极或2302的漏极必须接在电源输入侧。为了防止上电误动作,最好采用负逻辑设计,这时的电源开关采用P沟道MOS管即可。
下图为一应用例,不必理睬其中的上电时序。

网友A:
SI2301和SI2302的器件手册见下:

网友B:
春阳真好人啊,回复的那么详细。嘿嘿,不过 si2301真的很便宜。我前几天买了一堆,哈哈。

网友B:
原来是老前辈发的帖子啊,失敬失敬。好久不见那

楼主:
哈哈~~~谢谢春阳~~~

MCUISP也告诉俺用这个了~~~

网友C:
请问此电路能比较彻底的关断吗?关断后电流在nA~uA级。

网友D:
好东西,顶下,不过我一般都是用9012的,反正要求也不高,而且更便宜

网友E(2011-11-16):
俺也来质疑下chunyang哥哥。看下page 3的Transfer Characteristics图,当VGS大于1V时候Id可是非常的大啊,会不会把你后面的东西烧坏

网友F(2012-07-31):
如果控制12V电源,si2301可以么?VGS才8V

网友G:
俺也来质疑下chunyang哥哥。看下page 3的Transfer Characteristics图,当VGS大于1V时候Id可是非常的大啊,会不会把你后面的东西烧坏
引用 网友E:
模电需要重修

网友G:
如果控制12V电源,si2301可以么?VGS才8V
引用 网友F:
控制12v不能用这个,这个只能在VCC=MCU工作电源的状况下使用,VCC大于MCU工作电压的需要加OC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