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7-03):
这是声音reset电路,通电时系统会对音频功放IC做reset动作,保持开始的时序,声音和画面的同步。通过PGIO口来控制Vout输出,Vout低电平时做reset动作,声音正常输出时Vout为高电平有3.1V。现在发现PGIO口输出不稳定,会有漏电流输出,三极管基极Vb会有500mv左右的电压(正常应只有5mv~10mv),Q管在500mv是临界状态,随温度变化Q管可能在500mv就会导通,这样就会出现间接性无声现象。把R1断开测得Vin的电压会在1V左右漂浮,连接上R1 Vin会有500mv ;换了个Q管,里面的封装如图所示,更改完后测得Vin会降低到5mv~10mv,这样就保证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如果Vin的电压会继续上飘比如1.6V,这样是否还会有间接性无声的隐患?如果不更改layout,因如何更改电路?谢谢大家!

网友A:
BE极间加并个几k的电阻即可,
要好看又不改板的话就把三极管换成带阻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