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判断USART正在发送一个字节?

楼主(2010-07-03):
我说的“正在发送”是指TXD引脚上正在向外移位数据。

状态寄存器里好像没有哪个位能代表这种状态。

网友A:
拿个示波器看下不就得了

网友B:
示波器触发捕捉一下看看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最直接

楼主: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是想单片机的程序如何知道
USART.TC有点问题,就是如果USART.TC已经被置位了,此时一个新的字节正在发送中,可能会误判为已经发送完成了。

网友D: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是想单片机的程序如何知道
USART.TC有点问题,就是如果USART.TC已经被置位了,此时一个新的字节正在发送中,可能会误判为已经发送完成了。 ...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怎么可能会误判为已经发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