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串联使用假负载确定问题

楼主(2010-07-03):
各位大侠,近来遇到电源的串联使用问题。因为每个电源模块有最小工作负载(额定功率的10%),而电路的功耗可能会低于电源的最小工作功耗。所以想加个假负载以确保电源的稳定使用。

想得到48v输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高耐压隔离电源,打算使用两块2W、输出电压±12v输出电源串联使用。因为这种电源有最小功率10%要求。而负载有些小,想在电源输出加点假负载。
所以
48v是总的两电源串联的总输出电压;24v是单个电源±12v串联输出。
现在有两个问题不确定。
1、每个电源输出是2w,串联使用是否变成了4w?
2、是在两块电源的总输出-12v~48v间加个一个电阻:48*48/0.4,还是在每个电源的每路输出0~12v、0~-12v间加12*12/0.2?(共4个电阻)

楼主:
考虑觉得最稳妥的是在每块电源的两路输出±15v间都要加假负载,共需要四个电阻。假若最小输出电流是9ma的话,r=15/9=1.6k
大家有异议吗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实在是含混不清,那些数字从哪里来的?用欧姆定律简单计算即可,电源电压已是常数,需要的输出的最小功率也已经知道,负载不就立刻得出了么!即使多路并联也无非是做个减法。

网友B:
如此串联使用,还不如直接增大功率做一个电源。

网友C:
小强,你说的那些数字24,48,0.2,04都是些啥啊!
暂且抛开其他问题不说(想说也说不清楚),仅就"最小负载"问题来讲,由于是串联,电流必然是同样数值地流过每个电源,再说这也不是一个精确值,所以当功率不大时只用一个电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得到48v输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高耐压隔离电源,打算使用两块2W、输出电压±12v输出电源串联使用。因为这种电源有最小功率10%要求。而负载有些小,想在电源输出加点假负载。
所以
48v是总的两电源串联的总输出电压;24v是单个电源±12v串联输出。现在有两个问题不确定。
1、每个电源输出是2w,串联使用是否变成了4w?
2、是在两块电源的总输出-12v~48v间加个一个电阻:48*48/0.4,还是在每个电源的每路输出0~12v、0~-12v间加12*12/0.2?(共4个电阻)

楼主:
我使用的是高隔离耐压电源,不是一般公司能做的。因为没有量产,定做的成本比较大。等产品定型后,定做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D:
“高隔离耐压电源,不是一般公司能做的”
有多高?

网友A:
很简单,采用适当变压器的绝缘材料和结构即可,行输出变压器初次级间的压差上万伏特。

楼主:
两位拉到都来了啊。帖子都结了,今天拿出来复习,回了一下,就把两位大佬引出来了。
呵呵,我买的金升阳的隔离电源。体积小,隔离耐压达到6000vdc。其实一般的开关电源的隔离耐压都能达三四千伏。自己做,时间又得付上些,等产品定型了,去他们家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