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片触摸开关的问题 --最新未解决

楼主(2010-07-03):
(最新更新):

     请高人指点一个金属触摸的电子开关。其功能是:当人体接触到金属片时,MCU中的R0++。

    现在有一个电路。但是,对手机的辐射干扰较差。(若串并一些电容电阻后,可以把手机辐射造成的干扰信号控制在300MV以下,也就是说,基本没有影响了。但是,偶尔发现,若把电路板断电后放在空调室里(26度)过上十几个小时后,电路板初上电就会感应不到人体了,反复都感应不到人体。直到若干长的时间后才可以恢复正常)

    请高人能给个草图。谢谢!

---------------------------------------------------------
更新:
   感觉三极管组成的触发电路,稳定性还是有点问题。
我曾在一块样板上看到过,好像是由 两个二极管,电阻,电容等组成的一个触摸触发电路。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
用两个三极管,搭了个电路。
功能 是:当人体接触到金属片时,MCU中的R0++。

问题在于,若是手机放在金属片附件,当手机有来电时。就会误触发。

-----------------------------------------------------

网友A:
105的电容部分并几个小PF的高频电容到地试试

网友B:
从接触金属片到电容与三极管基极联接处串个电阻,数值需要你自己实验确定,以不受手机影响又可以触摸工作为准,尽量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ang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路,为什么首次上电时,人体触发感应不到。第二次或第三次以后,就很正常了。。。。

网友C:
刚上电时电容中无电荷,需要足够注入后才能动作。触摸开关最好使用结型场效应管做检测。

网友D:
这个电路输入端105的电容用小点,并且上面要并联一个电阻,电阻在保证触摸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尽量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才,改成102的了。故障排除。谢谢

楼主:
请高人出现!!!

网友E:
针对金属壳的LED台灯和金属壳壁灯,市场上普通的电容式触摸IC就面临了新的挑战, 因普通的电容式触摸感应IC不允许过大的感应检测电极,其所允许的最大杂散电容 不到100pF,超过这个值就处于满荷状态,很容易操作失灵;金属壳的台灯和金属壳壁灯一般作为感应体的都是其壳体本身或者壳体的一部分,根据市场常用的惯例实际感应体大小都在8cm*8cm以上,如此大的金属体接至触摸IC产生的杂散电容都会在500pF以上,完全超出了普通电容式触摸IC所承受的负荷,本身就已处理被检测的状态,如此一来,触摸IC就不会稳定的工作。
       针对需要将客体作为感应电极的金属壳LED台灯和金属壳LED照明产品,速杰通科技专业推出了针对性的大金属体触摸感应芯片和触摸调光芯片 SJT5201,SJT5201具有4段调光、3段调光、触摸开关等多种调光模式,提供SOP-8小体积封装和DIP-8插件封装,可自由设置触摸调光按键的灵敏度,允许很大面积的触摸感应电极;SJT5201具备环境温度、湿度的自适应能力,不会受天气或环境变化而影响灵敏度和工作稳定性;在2.5V~5V电压范围内均可稳定工作。

技术咨询电话:0755-61272909    QQ:78258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