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在什么条件下才会爆炸?

楼主(2010-07-03):
比如16伏10微法的电解电容,加多少伏的反向电压一定会爆炸?
在网上找了下,没有很明确的说法,特请教。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明确的答案。
实在要有,加10000V的反向电压,限流10A,一定会爆炸,呵呵。

楼主:
谢谢2楼,我是想知道爆炸和不爆炸的临界电压是多少,要不这个问题就没意义了呢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就好像人挑多少斤会压死一样,你说临界值是多少啊?

网友C:
不存在一个临界电压常数,器件都有离散性,每一只电容的击穿临界电压都不同,更何况要使之爆炸。

网友D:
试一下就知道了,也要看什么介质的,钽电容接反立刻就着火(不暴)。普通电解我也试过,具体多少电压暴的记不清了,试的时候注意安全,买点贵的试,那种没有防爆孔的爆炸电解液会到处飞溅,其威力仅次于手榴弹。

网友E:
你想要爆炸?
小心点吧
如果电解上面的防爆孔真的开了,电解液出来了,炸了,会冒烟的,难闻的气味,威力不小的,我是觉得很恐怖,用喷形容不为过
钽电会黑糊糊的那种,烧的很恐怖
估计没人有心思分门别类的去研究临界值

网友C:
“估计没人有心思分门别类的去研究临界值”——深度的器件失效研究是专门的课题,只是通常要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才有资格进行,但这里楼主的问题不存在,前面已经说过,器件是有离散性的。
任何器件的参数标注是有讲究和依据的,制定相关标准不是拍脑袋或工程经验的结果而是理论分析、研究计算及专业测试综合之后得到的,这是一门很专业的学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姐妹的回答了呀!尤其是chunyang前辈!
我也只是好奇才问这个问题的呢,因为以前碰到过电容爆炸的情况,心理有阴影。

楼主:
还有我的理解是:如果是16伏10微法的电解电容,加的反向电压如果没有超过电容的耐压值16V,应该不会马上爆炸,要时间长了才会爆炸。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理解错误,电解电容的反向耐压极低且和正向耐压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这是材料的电化学特性决定的,去看看电解电容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即知。

网友F:
最关键的是不要接反。

楼主:
谢谢chunyang前辈!很热心的说!
我明白啦!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