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0-07-03):
图中红线指那个元件,形状类似于一个变压器,底下有两排共九个管脚,这是一个数据采集板上的电源电路,初步分析这里实现的功能是电源隔离,但不知道这个元件叫什么名

网友A:
拍照技术不好啊~

楼主:
用手机照的,像素不够高

网友B:
我分析就是个隔离变压器,滤除电源干扰,提供采样板的电源,重要的是让采样板的地不和其他部分共地从而产生干扰

网友C:
这是一张不清楚的照片

楼主:
但是我测的板上的电源都是直流的,怎么实现隔离的呢

网友B:
采样板通过变压器取电后可以独立组成一个地,那么在板这边的电源地可以可以独立起来不用和其他板的电源共地,这样就可以减少其他板对采样板的干扰了

楼主:
隔离变压器的一端输入的是一个10v直流电,变压器不是都得通过交流电磁感应,使电能传到副边。而直流怎么通过隔离变压器

楼主:
还有这个变压器上贴的标签是A1067MT-3 KKOKU不知您见过没有?

网友:
也许是脉冲变压器哦

网友D:
可能:
1高频变压器,用于开关电源。
2、共模电感

网友E:
变压器

LZ,如果距离远一些,兴许能清楚些。

网友F:
可能:
1高频变压器,用于开关电源。
2、共模电感
引用 网友D:

1高频变压器,用于开关电源。